THINKPAD X280 开机不能充电,关机能充电

楼主(2025-03-14):
THINKPAD X280 开机不能充电,关机能充电。好机器原机备份出来的,这个芯片坏也会写不进。

网友:
ROM数据,收下,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这个程序导致的吗

网友:
意思是这个TYPEC的ROM解决开机不充电关机能充的问题是吗?

网友:
感谢分享哦,下次用就可以用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
其实你说错了 这个是升压程序 它会导致5v不升20v 但是它有时候不升压也可以开机  也就是说它不升压的时候就只有一点点的充电电流 关机以后5v就会全部给电池充电 虽然关机可以充电 但是充的很慢

网友:
只有9分,回复一下是不是能加1分

网友:
意思是BIOS 导致的吗

网友(2025-04-24):
我的x280,靠近背面的充电口,会闪灯,无法充电,另一个充电口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