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5主板USB接口失灵,NH82801FBM USB不识USB

楼主(2025-03-14):
一块915的主板,所有USB接口失灵,南桥用的是NH82801FBM的

测量usb内部核芯供电vccusbpLL-1.5V 正常。  下拉基准电阻22.3欧正常,时钟芯片过来的A27不断线,48M 也正常,所有usb数据脚阻值也正常,USB接口5V正常,USB保护二级管也拆了,还是不行[汗]

哪位大神能给点指导

网友A:
BIOS设置里是不是关闭了 摄像头 蓝牙USB也要测 有时一个短路会影响所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里是不是关闭了 摄像头 蓝牙USB也要测 有时一个短路会影响所有

谢谢!我试试

网友B:
修好了也跟我说一下怎么弄的?我有一块技嘉的915也是这种情况,什么都弄过了,只能是定义南桥有问题,看你的修法能不能给我一些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设置里是不是关闭了 摄像头 蓝牙USB也要测 有时一个短路会影响所有

8组usb数据脚阻值正常,bios也已经打开了,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也跟我说一下怎么弄的?我有一块技嘉的915也是这种情况,什么都弄过了,只能是定义南桥有问题,看你的修法能不能给我一些帮助。

我这个南桥保证好的,拆另外一块板兑换过了,这是全部失灵

网友C:
前几天修到一片DELL的H61主板,8个口子只有一个正常,也是换了桥一样故障,最后故障点是USB接口处的2条数据线有个抗干扰浪涌电感,去掉直连OK了。搞了我2个多小时,简直奇葩。你参考一下,有没有。

网友C:
都是专用才维修,看有没有抗浪涌干扰电感,去掉直连。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专用才维修,看有没有抗浪涌干扰电感,去掉直连。

好的!谢谢指导,晚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修到一片DELL的H61主板,8个口子只有一个正常,也是换了桥一样故障,最后故障点是USB接口处的2条数据线有个抗干扰浪涌电感,去掉直连OK了。搞了我2个多小时,简直奇葩。你参考一下,有没有。

谢谢!我试试

网友(2025-04-15):
搞好了吗(●°u°●)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