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390开机报错BottomCoverTamperDetectionError

楼主(2025-03-14):
本子没问题,就换了个硅脂,做了个卫生。装起来就这样了。刷了BIOS也没用,看其他帖子Security--Internal Device Access--Bottom Cover Tamper Detection关掉这个选项也没用。求助万能网友。。。。。。

网友:
同样问题,求助求助!

网友A:
主板有个小按钮盖上D壳会使其闭合 看看是不是断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给了正解,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有个小按钮盖上D壳会使其闭合 看看是不是断了

已解决,换个闭合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这个帖子的方法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79600-1-1.html

已解决,换个闭合的开关就行了

网友:
合盖开关硬件本体损坏导致的。

网友C:
主板背面是不是有后盖检测

网友:
新人报道,向大佬们学习

网友:
干啥用的这个闭合开关

网友:
请问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背面是不是有后盖检测

拆开后盖就能看到,我的是在充电口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