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技嘉Z390主板,触发秒掉电!

楼主(2025-03-14):
求助各位!主板故障上电秒掉电,不能再次触发,需要拔电源,不插CPU12v也一样!很像12v短路!

不插cpu12v,测试各个电压正常内存,桥,vccio之类的电感电压都正常!

bios刷了几个版本!

现发现待机时,24p电源12v对地阻值被拉低到57左右!
查图是由南桥N-GPP-D9控制,不知道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请教各位大佬,指点一二!

网友:
CS 片选 吧,BIOS,低电平有效

网友A:
57感觉也正常,ATX24的12V的后级可能有短路,但是需要上电才会开启那个短路的负载。
要么就是桥的时序不满足,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感觉也正常,ATX24的12V的后级可能有短路,但是需要上电才会开启那个短路的负载。
要么就是桥的时序不满足,保护了。

多谢,多谢!

网友:
这个57的阻值是被桥GPP-D9信号控制三极管拉低所致,待机有约1v电压!个人感觉应该是0v,也许是时序问题!实在搞不懂!

网友:
按照时序一步一步查,不知道就买教程

网友:
既然知道有短路当然是烧机大法。

网友:
技嘉主板遇到这种情况,先测一下IO端3V5V12V检测,以前的主板电压高会保护,现在的不知道了

网友:
按照时序查,如果感觉短路可以烧鸡试试

网友:
拆掉bios芯片就不会掉电,,所以你懂的!你可以试试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57感觉也正常,ATX24的12V的后级可能有短路,但是需要上电才会开启那个短路的负载。
要么就是桥的时序不满足,保护了。

多谢,实测57是正常的,应该是桥待机问题!

网友:
既然知道有短路当然是烧机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