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启天M437-A044 板号 H470MH VER1.0 BIOS

楼主(2025-03-14):
此BIOS是联想启天M437-A044主机专用BIOS,购于淘宝,分离合成过开机快。用论坛“联想扬天t4900ks 主板IH470MH VER1.0”的贴子里面的BIOS开机慢,并且大概率不识别sata硬盘。联想机型主板号相同的BIOS不一定能用,可能会导致其他故障慢。必须机器型号也一致

联想扬天t4900ks 主板IH470MH VER1.0.rar

网友:
感谢分项,就是下载不下来

网友(2025-06-23):
好用,亮的快感

网友A(2025-12-07):
你这个到底是启天的程序  还是扬天的程序啊。  看上边好像是启天的。  下载的程序名称是扬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到底是启天的程序  还是扬天的程序啊。  看上边好像是启天的。  下载的程序名称是扬天的

认机箱,机箱上面是天启就用这个

网友(2026-03-06):
我的同版号刷了不显示,之前是机械硬盘不启动,机箱上面是启天M437-A426,主板IH470MH VER1.0,再找其它的试试

网友:
不识别sata

网友:
机箱启天,不识别sata

网友(2026-04-20):
晕 我原来是有显示的 刷完没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