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14S gen2 NM-D441主板,开机不触发,或者触发后很快黑屏风扇狂转

楼主(2025-03-14):
T14S gen2 NM-D441主板,开机不触发,或者触发后很快黑屏风扇狂转,拿到维修点检查了半天说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更换400块不保证修好,求专家解析。

网友:
不保证修好,这话没问题。修不好,不收费。一般都这样。修这板子可能白费功夫,所以收费可能 高点,这话也没问题

网友:
未必是电源管理芯片,也可能是tcon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