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刷bios 无法擦除,效验失败

楼主(2025-03-14):
编程器刷bios 无法擦除,效验失败。芯片型号是25Q256JWEQ,可以读取成功,就是不能擦除,写入了也效验失败,上机不亮机。感觉芯片被保护了一样,有遇到的,解决了吗,有偿求助,qq313702632
还有换个芯片完美解决,就是不想换。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牌子和型号要选对才行,有的是要选择对了才能烧录

网友B:
换一个编程器。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编程器。我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换了。RT809FF 还是一样

网友D:
芯片坏了,必颀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芯片坏了,必颀换

没坏,多次验证几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芯片牌子和型号要选对才行,有的是要选择对了才能烧录

选对了,多次确认

网友:
读烧录几遍

网友:
接触不好,多试哈

网友:
就是芯片的问题,我遇到很多,换全新一次搞定

网友:
可能你这个芯片不是可擦除芯片,这种写擦芯片有好几种型号。需要买和你笔记本主板自带的型号一样

网友E:
遇见过。应该是加密了。工厂有自己的软件。只能换新的

网友:
芯片吹 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遇见过。应该是加密了。工厂有自己的软件。只能换新的

不应该都是加密南桥吗?,otp写死了,应该还可以读出来写到新的nor闪存吧

网友:
芯片坏了。。写入不了。也是坏的表现。

网友:
我遇到的这种现象,都是芯片问题,,换芯片

网友:
没坏,多验证几次

网友:
芯片牌子和型号要选对才

网友:
换一颗同型号试试 应该是片子不行了

网友:
要找我代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RT809FF 还是一样

升级最新版软件就可以了,要不只能换bios芯片

网友F:
芯片有保护寄存器,被置位了。换个高级点的编程器能复位。

比如哪个型号  详情 回复 发表于 3 天前

网友:
12.85版本试试

网友:
BIOS型号没选择对

网友:
期待最后结果

网友:
我也遇过,芯片厂家多挨几家,尽量一样最好,型号也要对上,怀凝坏的,能读能写了

网友:
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电压不对

网友:
读写电压不对,应该有的芯片要1.8V你用3.3V就会这样只读不能写。

网友:
XMC这款厂家的BIOS芯片,用RT809H编程器读取时,确实会提示校验失败,感觉是编程器程序不对。

网友:
那种编程器比较好用,求推荐

网友:
把编程器的频率调到1bit

网友:
还不行加高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芯片有保护寄存器,被置位了。换个高级点的编程器能复位。

比如哪个型号

网友:
取消勾选的也是不行

网友:
做维修不能刚啊,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芯片坏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电压问题,通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