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潮7000,进不去系统求助

楼主(2025-03-15):
潮7000-13.  刚开始不开机电流卡到260毫安,测量内存电感没有供电,2.5V开启电压短路,拆掉2.5V供电芯片,阻值恢复正常,换掉这个芯片,能开机,但是进不去系统,PE也进不去,自动关机,刷淘宝买的bios,屏幕不亮不显示,还有个风扇不转,只有一个风扇转,这个难道是EC坏了吗?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导致进不了系统,没必要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