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擎Z390PHANTOM图纸

楼主(2025-03-15):
求助:华擎Z390PHANTOM图纸,淘宝都没有。这个主板不 出内存电压。

网友:
鑫智造有点位图,

网友:
请问这个点位图用那个点位图软件打开?

网友:
主板已经修好,不出内存电压:PU1,8脚到VCCM_EN没有开启电压经过RP53到PU3S2,3脚到PQ22,3脚PQ22,2脚到SLP_S4#有开启电压,换PQ22三极管主板修好。好的BIOS也保存了。 华擎z390phantom gaming-itx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