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Dell 16 5620

楼主(2025-03-15):
213264-1 BIOS 淘宝购买

网友(2025-06-07):
你的几代CPU

网友A(2025-07-07):
刷了第一次,不上电了,再刷一次也还是不上电,这个芯片没有专门的底座,特别麻烦,此BIOS有问题,我原来BIOS自动上电0.1A,此BIOS刷完开关电压只有2.5V了,待机0.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了第一次,不上电了,再刷一次也还是不上电,这个芯片没有专门的底座,特别麻烦,此BIOS有问题,我原来BI ...

这个机器非常挑BIOS,我论坛刷了好几个不行,这个我买的刷上去秒亮

网友(2026-03-08):
我有一上213290-1 刷上工厂BIOS能亮机,但不电池不能用,提示MANUFACTURING MODE ,控个ALT和T进入后继续设置后就再不亮机子,开机也没有反应,你再刷 进云一个BIOS又能用,就这样循环。那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