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LA-E291P 开机进BIOS报Fan Error Intel Core i5-7200U 2.5GHz SR2ZU

楼主(2025-03-15):
联想  LA-E291P 开机进BIOS报风扇出错CPU: Intel Core i5-7200U  2.5GHz   SR2ZU

昨天刚修好一台联想U310,广州增城发顺丰快递过来的(之前我卖给他的板)刚又顺丰发回去。

今天看这台:

1. 全板打值无明显异常,待机电流0.004左右,

2. 3 5V 1.2V 1.05V 1V  0.98V电压都已正常产生,线性3 5V也已常产生。

3.这个板内存真的设计不咋地,有点不方便。

4.开机电流跳变到0.5几后显示:
Fan Error 后掉电到待机电流0.004(不重启)。
5,还在研究中……因为是裸板没有相应CPU风扇及散热器。
热成像测温度最高70度上下。

yoga 370 la-e291p r.1a ut2.bin

W25Q128BV@WSON8_LA-E291P REV 1A 原机数据 U49.BIN

YOGA 370 LA-E291P 原厂.bin

Yoga 370 LA-E291P 密码 recall .pdf

ThinkPad Yoga 370 LA-E291P Rev 0.1.cad

网友:
Y2  25MHZ  Y6 32.768K    晶振波形正常

网友:
电流跳变情况:
                    待机0.004-0.005,自动上电跳变几次最高0.728然后回落到0.487左右亮机出现联想LOGO,停一下后显示风扇出错,然后屏灰屏停一会儿后就掉电到待机0.004,不会自动重启。

网友:
在CPU上面加装散热器后温度在30几度不到40度,应该跟温度过高保护没有关系,但等会查一下是否误报,
也有可能这款EC需要检测风扇转速反馈信号,现在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风扇的原因还是主板真有故障了。
2个BIOS已刷过原厂的,一样现像不变。

网友:
用可调电流供电和用TYPE-C接口供电故障现像一样。

网友:
用可调电源

网友:
查基本条件时发现SW_OFF#电压为6.37V, 但是通过理论计算这个电压应该在8.2V,

实际电路测量:VREGIN20   19.23  计算后也应该是7.89V怎么差了1V多。
不知道有无关联。

网友:
实测分压后只有6.37V,
经计算差了1.52V

网友A:
这板才一百多块钱吧,修好了吗

网友:
这贴子就楼主一人唱独角戏的吗

网友B:
风扇错误先换风扇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风扇错误先换风扇再说

没有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才一百多块钱吧,修好了吗

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C:
插入upan,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插入upan,就可以了

问题是没有这个风扇呀

网友:
能正开机你研究个毛线了,

网友(2025-04-20):
公布结果;  已修复,正常亮机。

网友:
公布结果:已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