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0年起亚赛拉图启动后怠速表不转电脑板维修

楼主(2025-03-15):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10年起亚赛拉图电脑板,说是启动正常行驶也正常出了怠速表不动其他都没问题.问过客户说换过曲轴传感器和仪表都一样.用故障检测仪(KDS)检测,全车系统均无故障代码存储;读取发动机数据流,发动机转速为680 r/min,且加速时能正常变化,说明发动机控制单元(ECM)能正常接收发动机转速信号,怀疑组合仪表无法接收发动机转速信号。ECM负责接收曲轴位置传感器信号,然后通过单独的1根信号线将计算的发动机转速信号传递给组合仪表,最后由组合仪表驱动转速表指针工作。客户说换过曲轴传感器和仪表,那故障检测仪能检测到发动机转速,说明曲轴传感器有信号过来,那只有仪表不行,但客户说换过仪表也不行,那只能怀疑是车子的电脑板问题了.拆开电脑板盒子按照接线图资料找到针脚位置一路查下来就几个电阻和电容到芯片输入脚,又再反向查了一下仪表输出的电路找到几个电阻测了没问题有事到芯片.断定那片芯片是怠速(发动机转速)输入信号再输出到仪表的功能.果断换掉那片芯片装好电脑板壳子维修完毕.弄好后叫客户来取,客户拿回去装车后打电话来说这电脑板修好了.  附上维修更换配件图和电脑板连接针脚示意图.

维修更换零件及对接线路图

网友:
思路敏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