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110t正常启动但不显示

楼主(2025-03-15):
一体机,主板是华硕h110t,开机风扇转,按键盘num键指示灯能亮灭,屏幕能看出微亮但不出画面,拔掉内置显示器排线外接显示器也是黑屏,期间不断重启屏幕亮过一次,大神们指点下维修思路吧,谢谢!

网友:
先刷最新BIOS

网友:
刷了BIOS,完美解决。一个打算的顶十个干的。谢谢!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27152-1-1.html下了BIOS,刷了BIOS完美解决,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