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85M-E 关机后自动开机思路

楼主(2025-03-15):
原故障,开机风扇转,但是掉电自动重启
主板:B85M-E  1.02

经查是:是一条内存短路导致,拔掉内存后,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但是关机后,主板会自动触发开机,再次进入系统。

拔掉硬盘,进BIOS后,按开关关机,也是一样,会自动触发开机,大家有无思路。

网友A:
查io到绿线的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io到绿线的线路。

正常的,PSON,待机高电平,开机低电平。
系统关机后也会变为低电平,不过停顿1-2秒自动开机,又会变为高电平开机。

已测所有的电压都正常。只差BIOS没刷。

网友:
这类问题刷BIOS大部分能解决,不能解决才查线路

网友:
恩先刷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