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N15C1 非常慢 CPU降频

楼主(2025-03-15):
此机器是宏基15寸
笔记本
板号:LA-C611P REV:1.0 ,机器没有独立显卡。故障现象就是慢,换过固态硬盘,重装了系统一样。因特尔6带的CPU 进系统后发现CPU主频只有三百多兆,正常的频率应该是2.4G。不知道该从哪里下手。
笔记本
cpu
显卡
固态硬盘

网友:
BIOS里面设置高性能模式试试

网友:
这机器电池也是坏的,先换电池试试

网友:
机器已经修好了,走了弯路。就是电池的问题。换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