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 LA-C581P i5-6200U 2.3 GHz 上电不显示

楼主(2025-03-15):
联想  LA-C581P  i5-6200U 2.3 GHz 上电不显示
打值无短路,插电待机正常,自动上电电流跳变到0.459左右回落到0.378-0.350左右定住,过一会掉电到待机电流然后又掉到0.000电流。

测电压:3 5V 1.05/1.1 1.2V CPU 0.9V电压基本都已产生。
找了几个BIOS刷上试过一样,看来不是软件问题。
研究中……

附:BIOS 图纸

yoga ok la-c581p改me参数ok lds.bin

Lenovo Ideapad 500-15ISK LA-C581P Rev1.0.pdf

网友:
公布凉凉了结果:
在测试过程中不知道咋回事(这个板也有些变形成S状),当测试3 5V 电源芯片的PG脚时突然掉电,然后测3 5V就不稳定一直跳变,断电打值发现PG脚短路了,本想割断掉看是电源芯片还是EC短路,结果很不幸EC BPWRG短路。
这下不好玩了,彻底凉凉歇菜了
只能当料板。

网友:
说错了,TC62D517XBG_这个应该叫联想专用芯片类似于H8芯片差不多功能与EC相配合,算半个EC吧

网友A:
量的时候碰到了没办法 只能说的搞得 自己认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的时候碰到了没办法 只能说的搞得 自己认灾吧

没碰到,碰到我一般都会知道,有可能是联想芯片本身虚焊或板有些变形导致突然损坏

网友:
不死心,今天用热风枪把TC62D517XBG干下来,测量还是一样微短路:0.023
由此证明误评了,应该是板层微短路或有漏电点或微接地故障。

网友:
不知道是否看得清楚板有S形变形。

网友:
线路走向示意图

网友:
可参照 LA-E291 点位图,这个位置大致相同,

网友:
为了查明真正原因,又割断部份连接线路,现在基本确认为EC或CPU的BPWRG相连脚位短路,从整个板全过程来分析,经合板变形这一特点:CPU虚焊导致在测试过程中短路或断路引起工作不正常,CPU是最终故障点。

网友:
这下总算是: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了

网友:
Thinkpad的主板吧,这电流CPU都没跑过,一般都是供电有问题,CPU坏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