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450不出CPU供电修哭了

楼主(2025-03-15):
开始是供电一直 0.9V,刷了BIOS,换了芯片还是一样。然后换了桥也不行。后面查到VDDNB波形不正常,换了协控波形也一样不正常。直接不出电压了。
测了主控ASP1106,没找到问题。IMONA只有0V不正常。但是电阻测了都是好的。两个TONSET正常应该是1.1V,电阻也都测了正常

网友:
查了点位也没有到其他地方

网友:
换芯片试试

网友:
芯片价从一张好板子拆过去的,不行

网友:
换了cpu试试吗

网友A:
你这修哭了关键最后修好没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修哭了关键最后修好没有呢

我修好我就不来发帖了

,现在开机瞬间有1.1v,然后就没了

网友:
cpu在另一个主板正常

网友:
CPU供电是难搞

网友C:
主控1.8V 5V12V供电、开起、两个tonset确定都正常,检查一下29脚的100K电阻,如果还不出就比较费劲了查电压取样和各相电流反馈电路如果手上有同款芯片的板子用二极管档对照着量,没办法这种方法最原始但是修好了几个不供电的板子

网友:
没有CPU供电换CPU试试

网友:
换主板试试

网友:
tonset非常可疑,先看看瞬间波形,有的话就加大tonset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控1.8V 5V12V供电、开起、两个tonset确定都正常,检查一下29脚的100K电阻,如果还不出就比较费劲了查电压取样和各相电流反馈电路如果手上有同款芯片的板子用二极管档对照着量,没办法这种方法最原始但是修好了几个不供电的板子

手上有同型号的好板子,对比着修也没找到问题,芯片周边电阻全测了

网友:
难道主板有漏电?这种问题修苹果手机双层板无信号的时候也遇到过很多,电压都正常,也没掉点,只能搬下层板了事,有些时候死钻不行的,实在不行就不修或者搬板

网友:
卖给收型号板的,再换一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有同型号的好板子,对比着修也没找到问题,芯片周边电阻全测了

那应该是某个小电容出问题了,难整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控1.8V 5V12V供电、开起、两个tonset确定都正常,检查一下29脚的100K电阻,如果还不出就比较费劲了查电压取样和各相电流反馈电路如果手上有同款芯片的板子用二极管档对照着量,没办法这种方法最原始但是修好了几个不供电的板子

现在是开机瞬间有1.1v,然后马上没有了,不装u一直有电压

网友:
再刷个bios试试,大概率bios问题,,,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在CPU座子里打一下cpu和桥之间的总线的对地值,看看有没有开路,再在CPU座子里打一下桥给CPU的时钟信号的对地值

网友B:
供电修出来了,能进系统,但是会掉电,搞不懂

网友:
把CPU供电上下管全换了,还不行就把每路的供电电容全换了,基本解决问题

网友D:
你是修显卡的老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修出来了,能进系统,但是会掉电,搞不懂

能不能说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呢?分享一下维修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修显卡的老吴?

那个老吴他只修显卡,我是什么都修

网友(2025-04-15):
协控和上下管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好我就不来发帖了,现在开机瞬间有1.1v,然后就没了

正常情况是,开机0.9V,读取BIOS后才会升压。这个时候有个很标志性的表现,就是CPU 的风扇,会降速.
你可以看看到底是瞬间1.1还是3秒后的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