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
iPhone6开机问题

楼主(2025-03-16):
iPhone6按开机键无反应,接电能正常开机进系统。更换了开机键和排线之后故障依然存在,请问各位老师傅应该从什么地方排查问题,谢谢
iPhone
更换
问题
本主题由 海韵之恋 于 2025-3-16 15:20 审核通过

网友:
自动触发开机?

网友:
查一下1v8 是否正常!查一下电容有没有短路和电杠脱落!先看电流情况再下定论

网友:
看电流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