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i5-4590有两个版本?

楼主(2025-03-16):
两个上机基本性能一致 参数无异
可是为何字体会不同。有老司机知道吗?
字体

网友:
和G1820 1840 一样 新款 老款吧
以前垃圾佬收U的时候 只收新款 就是 左边字体粗的是新款

网友:
应该是不同工厂生产的

网友:
应该是性能没有什么区别

网友:
感觉左边的像是被换了CPU的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