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IME H310T2 R2.0 三种BIOS

楼主(2025-03-16):
这个主板是华硕给各大一体机代工生产的,据我所知 有三个品牌的一体机都使用了这款主板,AOC,优威派克,清华同方。今天我所分享的三个bios分别是,AOC一体机原机备份(logo为AOC),华硕官网分离BIOS(logo为ASUS),以及华硕版魔改bios(logo为ASUS)这块主板在出厂时就支持6789代CPU,所以几个bios均支持6789,魔改的额外支持E3v5v6。另外我注意到论坛里有人怀疑是不是对应品牌的一体机就要刷对应版本的bios,例如AOC的一体机就要刷aoc的版本,清华同方就要刷清华同方的版本,不刷对应品牌的版本就会有问题,在此辟谣,根本不存在这种问题,只要你的型号是一致的 那就可以通刷。这是我经过实验后得出来的结果。

16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34,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AOC一体机原机备份

16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53,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华硕官网分离BIOS

16 MB, 阅读权限: 220, 下载次数: 2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D大华硕版魔改bios

网友:
最新了解发现 海兰、攀升、磐蛇、H3C等一体机也有使用这主板。

网友A:
AOC的安装m.2硬盘后,开机不认,就刷了华硕的PRIME H310T2 R2.0 BIOS 2209,结果显示器不能点亮啦。

网友:
AOC的一体机,安装了M.2硬盘后,开机不认,就刷了华硕的PRIME H310T2 R2.0 BIOS 2209版本,结果显示器不能点亮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AOC的安装m.2硬盘后,开机不认,就刷了华硕的PRIME H310T2 R2.0 BIOS 2209,结果显示器不能点亮啦。

你自己的操作,你自己另外下载的bios,莫名其妙评论到我帖子下干嘛,说清楚好吧,你这个会员等级都不能下载我帖子里的bios,等下别人还以为是我帖子里的bios有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的,我就是想问问,刷了华硕主页下载的BIOS出了这个问题,有什么办法解决。

网友B:
官网下载的不能直接刷,要分离提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的不能直接刷,要分离提取的。

是的 我帖子里是分离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官网下载的不能直接刷,要分离提取的。

找不到原版的AOC官方BIOS,就用这个华硕官方的2209版本搞定了,哈哈。只不过是刷了bios后,所有值都恢复默认值了,这板子有办法用其他显示器看见,进入BIOS改过来就好了,只不过启动界面是华硕的罢了,无所谓。

网友:
呃,我还不能下载。。。

网友:
大神怎么下不了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AOC一体机主板是PRIME H310T2 R2.0 BIOS版本是0605版,可以支持6代CPU吗?

网友:
昨晚用CH341A编程器涮的,完美支持6代

网友C(2025-04-25):
幸运,找到了这个资源,目前特别需要一个能刷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幸运,找到了这个资源,目前特别需要一个能刷的版本。

请问你是什么品牌的一体机

网友:
华硕官网下载的是cap文件  需要在bios里调用easy flash刷  或者用编程器砍掉cap文件的前2K数据才能刷  前2K数据是bios下刷新数据的校验文件而已

网友(2025-11-18):
昨天刚淘了一块,说是成色新,DDR3版本。回来玩玩看

网友:
求教大神,我淘了块这个主板型号ASUS PRIME H310T R2.0 d3-si。M.2硬盘能正常使用,但一接SATA硬盘就不启动,量了下SATA电压,不接硬盘时供电为12V和4.52V,一接硬盘变为4.2V了。这个还能修么?

网友(2026-03-21):
可以支持 转针I7-7700HQ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