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HNL-WFQ9,版号 NB2636 电源接口脚全断了,改了诱骗器

楼主(2025-03-16):
华为HNL-WFQ9,版号 NB2636
我想改诱骗器,但不知道主板上VBUS在哪里,想从那里飞线。

-----------------------------------------------------------------------------
------------------------------------------------------------------------------
解决方法:

网友:
把CC和VBUS接到上

网友A:
都改诱骗了还接个毛的CC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改诱骗了还接个毛的CC

没必要改呗。

网友A:
你是没必要改别人不一定可以弄好 别人就是弄不好才问的改诱骗

网友:
我以前搞过,但是用几天之后,返修了,我感觉还是诱骗器牢固一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没必要改别人不一定可以弄好 别人就是弄不好才问的改诱骗

你能看出来。主板上VBUS是哪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能看出来。主板上VBUS是哪嘛?

第四根 那边数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四根 那边数都可以


我找到VBUS 但是飞下去之后待机是0。3v5v没有.这个板子是好的,它电池是可以点亮的。

是不是还差哪一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找到VBUS 但是飞下去之后待机是0。3v5v没有.这个板子是好的,它电池是可以点亮的。

没起来就对了那是因为这个要飞在保隔的前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起来就对了那是因为这个要飞在保隔的前面


感谢,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我找不到保隔?求赐教。
这个是它的背面。。感觉这里有点像。

网友:
这个改不了

网友:
为什么改不了?哪有什么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这个机器没有图纸,我找不到保隔?求赐教。。
这个是它的背面。。 ...

楼下说的对 除非不要用电池 那是可以的

网友C:
找那颗大的检流电阻,前后端肯定都是连接充电芯片的,万用表测一下,确定找到就飞到检流电阻前端不就行了。
还有一种办法是找到2个前面的管子 管子是PD芯片控制导通的那2个管子, 管子前端是连接typec口的VBUS,2个管子过后就是连接到检流电阻的,也可以跳过这2个管子飞过来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那颗大的检流电阻,前后端肯定都是连接充电芯片的,万用表测一下,确定找到就飞到检流电阻前端不就行了。 ...

请教一下,我大致判断这个就是检流电阻,不知道对不对。
上面那个铁壳就是充电芯片在里面的,

网友:
我标的这样对不?

网友D:
这个接口可以飞线焊接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接口可以飞线焊接回去

供电和接地我找到,标好了。
我不确定CC1和CC2是哪个脚,怕搞混了。
帮我标一下。

网友:
原位置飞线。

网友E:
不该诱骗器。用全新座子飞4组线即可+  -  CC1   CC2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不该诱骗器。用全新座子飞4组线即可+  -  CC1   CC2

应该比改诱骗器简单高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比改诱骗器简单高效

我也想改诱器,但是我飞到VBUS上去之后还是一点电压也没有,我找不到哪个是保护隔管的检流电阻,不知道飞哪。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下。

网友:
焊割接口上去,然后飞线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这种是不是改成联想那种接口方便的多哦,以后也不会坏了。。改接口换个适配器简单点。

网友:
可以参考论坛小米的改法

网友:
飞漆包线了

网友:
直接原接口飞线上绿漆固化,废点时间。

网友:
太复杂了  接几根线就搞定了

网友F:
前几天刚改了一个。。。3根线就好了。GND不用管。铁壳就是

网友:
这个 很好改呀 接到隔离保护前就行了

网友:
这个不知道咋设计的改不了 可以用这个诱骗器接口线直接飞4根到接口上

网友:
只需要接靠左边的那根地线和一根19V供电,还有一根适别线,总的好像是只人飞两两地线,一根识别线,两根19V供电线,我接过,正反面都可以供电了,只是USB 功能不可以用

网友:
充电芯片的供电脚连接的就是VBUS,这还不好找吗??

网友:
这个要绕过隔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前几天刚改了一个。。。3根线就好了。GND不用管。铁壳就是

下次我再改个试试,那个VBUS粗一点的线,你是用什么线飞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下次我再改个试试,那个VBUS粗一点的线,你是用什么线飞的?

用稍粗点的漆包线就好了。细的拆喇叭音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用稍粗点的漆包线就好了。细的拆喇叭音圈。

你VBUS直飞一根,这样双面也能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VBUS直飞一根,这样双面也能用吗?

一点问题也没有。双面是CC1和CC2检测的。

网友G:
他这个单层的  直接飞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他这个单层的  直接飞就好了

你全部把它飞满了啊。飞四根好了啊:@

网友:
飞几条重要线,其它的就不要飞了,重点是固定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