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笔记本 typec 接口双排的引脚定义。

楼主(2025-03-16):
供电和接地我找到,标好了。
我不确定CC1和CC2是哪个脚,怕搞混了。
哪位大神知道的,帮我标一下。

网友A:
这个要量接口确定哪两个是CC,最喜欢这种生意了,普通问题收130,这个收200

网友:
这个铜皮都掀起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量接口确定哪两个是CC,最喜欢这种生意了,普通问题收130,这个收200

你的意思是,CC1和cc2是根据不同的接口,变换的?

网友:
有那个typec的阻值卡 插到接口上 一测就知道那个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CC1和cc2是根据不同的接口,变换的?

不是,如果接口定义不固定就没办法通过接口确定哪是CC了,买一个阻值卡,类似楼上的这种

网友:
我觉得楼上这种不太实用,总共就几个点,带阻值灯反而是鸡肋,我用的是一个单公口的,两三块钱一个。

网友:
个人感觉    双排TYPE-C  这种接口引脚定义 应该都是统一规格的    说白了就是所有双排的都差不多,可以参考联想的图纸和点位来维修

网友:
TYPE-C接口定义

网友C:
这接口每次焊接都费劲,各位老师都是怎样焊接TYPE-C接口的。

网友:
去鑫制造有一张示意图,照着那个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接口每次焊接都费劲,各位老师都是怎样焊接TYPE-C接口的。

这个引脚线接触点丢了,只能飞线 绿油搞起来,也不会很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CC1和cc2是根据不同的接口,变换的?

不是变换的,一般充电器都只有单面输出,要么A组,要么b组,下面的图可以看出来1对24  2对23以此类推

网友:
我有点位图

网友:
不是应该有个6S30之类的TYPE-C芯片吗?查芯片引脚,找到CC1  CC2 然后万用表对地阻值档,量芯片和接口针脚,不就找出来了

网友:
你这个不都还有引脚吗,刮出来就行了。

网友:
用阻值卡 测一下,最直观

网友(2025-11-23):
有点位上传一下

网友:
前几天接到一个同行送的华为笔记本,接口也是焊盘全部带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