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电路图集 LED灯延寿改装

楼主(2025-03-16):
朋友商场换下数百损坏LED灯管灯泡,修完之后总结损坏原因:一、厂家为降低成本,更多使用自动化生产工艺,使用可盘卷软灯带直接粘贴在工程塑料灯管外壳,造成灯珠散热不良,灯珠过热烧毁;二、采用非铝基印刷线路板的灯管,灯珠散热困难,过热烧毁;三、灯泡散热面积过小,或采用低耐压高电压供电,造成灯珠散热困难,过热烧毁;四、驱动电源电解电容质量不过关,高温环境下过快损坏。
以上四点,都与散热困难有关,对于灯管,可在外壳上和驱动电源处用烙铁烫几个孔,加强散热。对于采用低耐压灯珠又使用超过耐压1.5倍以上驱动电压的灯泡,更换全部灯珠不现实,高价值的,可在灯泡铝基板背面用导热胶粘贴铝散热器加强散热。
大批量工程安装,建议先采样拆解,检查灯带、驱动电源是否采用铝基板印刷线路板,灯泡散热片面积是否足够大,驱动电源输出电压是否超出灯带额定电压的1.5倍。AC输入是否有保险电路。
最后放在50度恒温箱内点亮72小时,测试高温环境是否损坏。
附最近几天修过的灯泡灯管电路图,如看不清,可下载附件。

网友A:
除散热外,可调整电流采样电阻阻值,稍稍为降低LED灯亮度来延长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除散热外,可调整电流采样电阻阻值,稍稍为降低LED灯亮度来延长寿命。

品牌LED灯普遍采用升压降流方式,比如雷士14W灯管,36C2B,灯珠总额定功率36瓦,每串灯珠电压110-120V,电流降到额定电流的三分之一,这种情况再降电流亮度会大幅度下降。杂牌LED灯存在灯珠满功率工作的情况,降流是也是一个可选项。不过降流之后要保持亮度,还要为增加灯珠,提升灯串电压而修改电路,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