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d3内存问题

楼主(2025-03-16):
第一次碰到这个问题,图中这根d3内存,单独插不管任何平台,都不会点亮,但是你要随便搭配任意1根2.4.8g内存,都能点亮,而且还能识别图中这根内存容量,还能正常使用,真奇怪了,干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可能还是我经历少么见过,论坛大师傅有见到过的没

网友A:
中间那块EEPROM引脚有连锡? 与其他内存搭配有没有试过互换通道能否点亮?

网友:
重写下spd文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块EEPROM引脚有连锡? 与其他内存搭配有没有试过互换通道能否点亮?

那是烟灰,单独查任何通道,任何主板都不行,只要搭配一根内存就能亮,而且它的容量也可以识别,正常使用

网友:
spd重写一下

网友:
D3刚遇到,没老AMD老平台,还怀疑是amd专用条呢。D4条子碰到过好几根,都是单插不亮,有的甚至还能组假双通。

网友:
这是amd专用条吧?你去系统属性看看,总内存里能看到但是可用内存里没有它

网友:
这就是AMD专用条,三星丝印看第二行,4G04就是专用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