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冲电器 3842 7 8脚电压波动

楼主(2025-03-17):
手动有台电动车冲电器 3842芯片 7 脚电压从10几到16 一直波动,然后8脚电压同时波动(5V产生后马上跳到0,要等7脚电压到工作电压时,又有5V,但马上跳到0V),
已查
整流后,320V电压正常,电容也正常,
1 已换3842,
2 光耦,
3 3842 7脚工作电容换成470UF(原来那个不知跑哪里,容量也不清楚),把容量换50UF,7脚电压没超过14V好像.8脚电压更低,猜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请指教.

网友:
电动车的充电器有检测电池,维修要接负载

网友:
查二次供电。有些充电器像楼上说的,3842的7脚和1脚通过光耦受单片机检测是否己接上电瓶:daxiao:,

网友:
这是3842工作条件不满足或者有短路,3842停止工作后又重启了。测测后级整流管有没有短路,3842周边原件是否有损坏

网友:
如果7脚供电电容确定没问题的话重点就在启动电阻上了,个人觉得应该从启动电阻,7脚供电电容,和3842芯片本身几个方面确认,有的原件不一定换上去就是百分之百好的哦——以上个人见解

网友:
测测后级整流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可能431问题,楼主可以换了试试。

网友:
次级有电压应该看看431和光耦周围电阻等

网友(2025-04-30):
测量3842的3脚电压是不是过高,超过1v就保护了。2次供电的2极管电阻是不是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