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B360M 迫击炮 主板 USB2.0 口 无法使用闪存盘

楼主(2025-03-17):
MSI B360M 迫击炮 主板 USB2.0 口 无法使用闪存盘
主板有4个USB2.0 口,  键盘鼠标口下面的两个USB2 口,功能正常
但是网口下面的两个USB2 口, 插入USB3.0 闪存盘, 就无法识别,在bios 下也不能识别
但是插USB 鼠标的小耳朵, 鼠标可以用
个人感觉是插入USB2.0 设备可以用, USB3.0 闪存盘就不行, (因为手里没有USB2.0 闪存)

目前没有什么维修的思路。
USB口的电路很简单, 供电肯定是好的, 然后就是数据data 线

看起来也正常

不晓得为啥了

网友:
看起来也正常

网友A:
拿去维修店修,要不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拿去维修店修,要不换板。

反正能用, 不去维修店,自己琢磨琢磨

网友B:
你都说简单了,那就修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说简单了,那就修呗

搞定了, fuse 两端电压, 连桥端的是 5V, 不接设备 , fuse 另一端,也是5V, 插入设备就变2.9V 了, 烙铁干掉,换0欧电阻, 电压两端都5V 了,  但是开机会过流保护, 新的fuse 购买了, 在途

量了一下, fuse 电阻, 已经130 多k 了,好的fuse 应该接近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