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京瓷FS1120一体机打印有横条,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5-03-17):
京瓷FS1120一体机打印有横条,有空白条,有黑色条,有没有大佬知道那部分问题,换过硒鼓还是一样

网友A:
有点像充电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像充电漏电

是高压板??还是那部分?以前有台一样的问题的机器

网友A:
高压板,检查硒鼓触点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压板,检查硒鼓触点连接

更换高压板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