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B85M-G烧板维修(三极管烧坏)

楼主(2025-03-17):
事情是这样的,主板CPU供电是4pin的,电源线是4+4pin的,装机时犯糊涂了,电源两个4pin口没看清楚就把其中一个怼上去了,结果主板冒烟,拔下来才知道插错。
冒烟大概位置是主板右上角,在内存左侧上方,目前暂时发现一个三极管烧了(如图)。
此三极管已经看大不见上面的字符了,似乎是WAG4Z。
查了图纸如图示,好像是一个5V的电路,也没看懂。

本人纯电路小白,只会点焊接。

请教下有经验的大佬,这个会是个什么样的三极管?
打算死马当活马焊接一个三极管上去,请教下三极管规格都是一样的吗,可以随便找一个焊上去吗?

网友:
这样怕是CPU供电芯片也没了呢

网友A:
不是三极管,是P道场管的吧。三极管换上肯定不行。一个电流型一个电压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三极管,是P道场管的吧。三极管换上肯定不行。一个电流型一个电压型。

多谢指教!查到是一个型号为ap2301gn或者emfa0p02j的场效应管,分别在不同两个版本电位图里面的,都是-20V的,一个100Ω,一个130Ω。不知道应该用哪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指教!查到是一个型号为ap2301gn或者emfa0p02j的场效应管,分别在不同两个版本电位图里面的,都是-20 ...

一般工况下,可以互换,通用的,除特殊场景。

网友C:
换了吗?好使没?

网友D:
找个P管换上就行,电流应该不大

网友E:
CPU供电插头插错也不该烧这个位置的,应该5v dual后面短路了才把这个场馆烧的

网友F:
继续查吧,不会只是这里有问题

网友G:
这个买个也用多少钱时间值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找个P管换上就行,电流应该不大

感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吗?好使没?

还没换,有事耽搁了,过几天换了更新后续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买个也用多少钱时间值钱

是的,二手板子也就百来块左右,但就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心态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CPU供电插头插错也不该烧这个位置的,应该5v dual后面短路了才把这个场馆烧的

了解!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继续查吧,不会只是这里有问题

了解!感谢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工况下,可以互换,通用的,除特殊场景。

收到!感谢指教

网友:
4针CPU12V供电插头反插是插不进去的吧。

网友(2025-05-04):
这是三条腿的 P 沟道 MOS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