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片AM4主板CPU供电维修分享,每片都有不同的故事

楼主(2025-03-17):
其他板子陆陆续续修好出掉了,剩下这几片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好在都给修出来了,每片都有曲折的故事~~~~~~~第一片,华硕B450-PLUS大板

    这片最难,修的老纳闷了,没有短路,打值每相都相同,能正常触发,功率计插座显示功耗15W,一看就是不出CPU供电,桥芯片、内存供电和CPU的VDDP 1.8 3.3  0.9都有,  主控的开启,1.8V 5V 12V供电、POK,SVID电压全都有,两个tonse线路上的电阻都正常电压都是3.5V相同,不出CPU供电,换了一颗好的芯片上去一点气息都没有,AM4板子只要外围条件满足有SVID上拉电压就算没有波形都会出0.9左右的预供电跟BIOS和桥芯片无关,暂时无头绪,放了几天。
     几天之后收到一片华硕B350M-DRAGON,这片CPU供电正常出主控型号相同外围电路一样都是一个模子出来的只是器件位置不同,两片板子都把主控芯片拆下,空焊盘对照着电路图测量并记录,发现29脚不对劲,这个脚位只接了一颗100K电阻到地,测量只有2K多,拆下来测量电阻又是好的,索性不管了换一颗新电阻上去,触发一路跑马亮机,示波器测各路上下管波形全部正常,修复成功

附上这两片板子拆下主控空焊盘测量的各脚位打值数据,万用表型号优利德UT107,不同万用表可能有差异供参考,NA是表显1没出数值

-----------------------------------------------------------------------------------------------
第二片,V星B450M-A PRO MAX,这位更是重量级,烧了我一颗亮机U,还好是X4 970某宝20元包邮,不然上5600就惨了,这款板子做为迫击炮的丐版小弟,没有遇到他大哥那样烧穿内存旁边的通病,就是CPU供电丐了点,小超一下娱乐还是可以的

     这片是第三相上管GDS全部击穿,位置是靠近12V 4PIN的那颗MOS,换了上管和主控,打值各相都正常,上电各路波形都正常预供电0.9有,都是泪啊不敢上贵的U先刷低版本BIOS上颗某宝20几包邮的X4 970试试先,一路跑马亮机,哦耶,以为好了?没完呢
    正当看着屏幕进系统桌面鼠标在转圈的时候,一下子黑了,我擦神马情况,再次触发没反应,大事不好不会是管子又击穿了吧,此时装CPU的测上管S极对地00正常应该是十几,完蛋U没了,电源绿线5V高电位明显强制保护,坏消息又寄了一颗CPU,又击穿刚换的MOS,好消息是一顿饭钱多点的亮机U,管子G级没击穿DS穿了,新装上的主控应该还在
    拆下坏的MOS,打值各路都正常,神马情况,又换了一颗MOS上去,这次直接无CPU供电了一点气息都没,CPU供电出问题真难整啊无语了。刚开始供电都正常波形都对还能坚持几分钟到进系统桌面,而且都是烧这路上管,问题肯定出在PWM3这路的电流取样电路,顺着电路图点位图查,好家伙ISEN3P的串连电阻VR141实测阻值无穷大正常2.36K

换一颗相同阻值上去,波形正常,又装了一个A8 9600开机一路凯歌进系统,直接烤机同时播放着电视剧放一边让它开着,几个小时过去了,不蓝屏不死机,修复成功。之前能坚持几分钟应该是在换芯片时把板子吹热了电阻就自然通了,当冷却下来又不通,一个小米子烧一颗CPU啊,无语了

--------------------------------------------------------------------------------
第三片,技嘉X370M-DS3H,这片板子12V 4PIN短路,

拆下散热片第一相烧了忘了拍图,红点的那个12V滤波贴片电容短路把板层烧了,PWM1的上管击穿,画圈内全部相通,还好范围不大应该还有救

刮开板层,清理完烧蚀地方,重新整理好线路,换掉圈内器件和击穿的MOS管,打上黑油固化,保险起见更换一颗协控芯片,再打上电焊胶彻底固牢

开机一切正常各路波形完美没有缺相,这里估计很多人直接把这相驱动和MOS拆了,确实缺一相也没事,但是这款板子3+3的,少了一相怕是暗病多多如果是4+N还好,所以还是坚持修出来吧,装好散热片,看上去外观完美

上电烤机几个小时正常

--------------------------------------------------------------------------
第四片,V星A520M-A PRO,这片故障就难整了,前前后后陆续整了一个多星期,期间换了主控和MOS,故障是CPU供电正常,不插内存卡内存灯PCIE有复位有时钟,装内存跳过内存灯后,过几秒VCORE和VCCP_NB全没了,PCIE复位时钟也没了,测量波形发现第三相波形有点不正常,波形如下当时没拍图手绘的大概看一下意思意思就行,半高处有台阶两边都有而且峰值比隔壁正常的低好几V,正常是直上直下的波形

那么问题肯定出在这里了,不插内存条自检不过供电负载不高还能顶住,一旦过内存用电大起来立马拉闸,实测也是如此VRM_RDY也就是核心供电好信号直接掉了,这个信号在U35门电路与其他几路POK信号相与汇总,然后由门电路输出ALL_PWR_PWRGD信号(这个信号是AMD板子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跟INTEL平台PCH_PWOK一样重要),VRM_RDY掉之后ALL_PWR_PWRGD就无,然后CPU发给主控的VRM_POK也无了这是连锁反应,于是立马拉闸

考虑到波形不对,难道BOOT升压电路有问题?2.2R电阻正常,电容换了一个,MOS管也换了照旧,难道又是跟前面第二片板子一样,电流取样电路有问题?打值VCORE_ISEN3P/3N跟隔壁的VCORE_ISEN2P/2N没区别啊,真是无解

继续干。。。。。。把换上的主控又换到另一个板子上,主控好的没有问题,那就奇怪了,继续查问题肯定出在这里。。。。。。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终于在放大镜下面发现了,VC44裂开!!!真裂了啊,难怪万用表怎么测都测不出问题,可惜是当时没拍图修的烦躁且郁闷哈哈没想到拍下来

换好电容,开机一路凯歌进系统,烤机几个小时稳定没有问题,修复成功

-----------------------------------------------------------------------------------
第五片,V星B350M-PRO VD这片就是单纯的主控或者协控损坏把MOS带走了,换好画圈的几个器件,打值正常,上电测波形没问题烤机几个小时稳定,没啥好说的,看图

---------------------------------------------------------
下面几张图不知道怎么冒出来的,编辑页面显示这里往下一片空白,不管了以下都是无效内容请忽略掉,特此吐槽一下

网友:
兼具深度与精彩,并非常实际,好例子

网友:
好久没有见到写得这么详细的维修案例了,已加分鼓励。

网友:
有图有解说很详细的案例,,功力无比的深厚,很赞

网友:
感谢坛友总结的宝贵经验,学习到了。

网友:
苦功夫,有耐心,还好有结果,

网友:
学习了,感谢大佬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五片五个谁修历程和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这些问题不对比,有靠运气,细查发现不了,玄学级问题。发现了,修好了,觉一般。感谢!!!

网友:
一气呵成         !

网友:
写得好,不错,看得出来很用心

网友:
宝贵的维修经验,值得每一位维修人员学习

网友:
每一片钱赚得都不容易

网友:
大神  牛B     ,主板我只会三板斧!!!!

网友:
技术不错,我们这里修主板行情价40,麻烦一点的就不修了,根本要不上价格。

网友:
高手就是牛逼思路清晰手到病除

网友:
长见识了,好多实战好经验,楼主大神一枚.谢谢了

网友:
感谢分享!受益颇多!

网友:
难得的学习贴,学习中……

网友:
wow,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幸亏上的便宜U

网友:
不错的经验贴 , 以后自己维修的时候也注意一下这些问题

网友(2025-06-05):
高手啊,学习收藏了

网友:
cpu供电,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