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AOC显示器为代表SM4043发烫问题

楼主(2025-03-17):
LG屏,型号LM215WF3或LM230WF3等多个型号,出现冷机正常,热机闪屏,多伴有电流声,使用升压芯片为SM4043的,手摸会发现故障时芯片会发热,使用数字表电阻档黑笔接地,红笔测量图片中R222上端,如多次测量均表现为瞬间阻值很低,并会上升回10M左右,断开R222,经30分钟拷机画面正常,本人已在三片屏上验证通过,请手上有相同故障的广大同行共同见证,如问题不能解决请指正并恳请同行继续研究并公布,造福广大维修界同行,毕竟现在很多单位都把之前不修的屏重新拿出来维修了,真后悔刚扔掉的7块屏。

网友:
发现图片翻转了,测量r222时,红笔接左端。

网友:
我有一批27寸 都是这问题,能否说说思路!!

网友:
我的确实是这个型号的屏,但是找了2个多小时也没找到R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