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铁头使用的心得

楼主(2025-03-17):
工具:快克203D,快克原厂海棉,打磨的纱纸,铬铁头复活膏,精品焊锡丝
先说海棉当然快克原装的好,对比过的,当然如果喜欢用钢丝球也是可以的,只是个人觉得海棉清得比较干净。纱纸主要打磨发黑的铬铁头表面的氧化物。个人不建议用松香,超容易氧化发黑,然后就不上锡,再然后以为温度不够把温度调至很高加速损坏铬铁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铬铁头内部是銅芯,表面是镀的一层铁还是什么材质,具体要是什么我不太清楚,反正不是銅,我发现j用磁铁是可以吸起来的,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表面这一层特殊材质,因为是这一层材质让铬铁头更好的工作,上锡。如果是发黑的话自然肯定不能上锡了。下面我们再说使用习惯,保锡:使用后一定要保锡。铬铁复活膏是好东西,可以常备。空烧:温度过高,超过300度不加锡铬铁头空烧会加速氧化,那些400-500度的铬铁头就废了。待机:我这台机是2分钟放下手柄就休眠,避免长时间过度空烧也省电。温度:快克不适宜超过350度,快克控温回温比较好,我习惯是拖bga大焊盘最高350度,平时焊ic,320度左右,最后是焊锡丝问题,当然用优质的比较好对拖焊也帮助比较大。好了总结了那么多,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这是我保养好铬铁头的方法。

网友A:
你这个多少W的,多少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多少W的,多少钱?

90W高频焊台,回温比65W的好点吧,当时买一千多,其实 方法都一样,无论什么焊台,保养的方法最主要的,用936的65W也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90W高频焊台,回温比65W的好点吧,当时买一千多,其实 方法都一样,无论什么焊台,保养的方法最主要的, ...

用的就是936的,焊无铅的感觉有点吃力,是不是温度波动大了。

网友:
第一是温度,尽量不要超300,第二是养成不用前镀锡的习惯,第三的助焊剂,第四是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