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联想笔记本 R9000P用可调电源不开机

楼主(2025-03-17):
问一下大神们, R9000P怎么用的可调电源不开机,可调电源再插个转接口插上没待机,20V没过隔离管,插电池才能开机。可调电源开不了机电流看不到。有大神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吗?  是带个转接头插上不行吗?   论坛上看有插上电源看电流多少的。你们都用的什么可调电源阿?

网友A:
还有一台华硕UX3402Z 主板型号NB5936加了一根转接口带线那种,也是开不了机。适配器都可以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一台华硕UX3402Z 主板型号NB5936加了一根转接口带线那种,也是开不了机。适配器都可以开

机壳背面标注的电压提高0.5 V 左右,大部份都可以开机。

网友B:
有专用的转接头即可

网友:
不是头子的问题的 瞬时电流不够 你可以短接第二隔离MOS管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2025-04-23):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转接头即可

麻烦问问转接头哪里有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问问转接头哪里有卖的

某宝,搜

网友:
我觉得应该从电源接口开始查

网友D:
电压加到21V就行了。

网友(2025-05-27):
引用 网友D:
电压加到21V就行了。

大佬牛皮,,,我试了你的,成功过保护隔离,我这机原板是烧CPU供电管,用电流表不过保护隔离,,按你的调21V就行,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