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85反复重启 不跑码 已修复

楼主(2025-03-17):
电压,pg,时钟,复位,全部正常。io检测全部正常,换了个io,故障依旧,已经是铁板了。
实在没招,只能挨个跑bios线路了。到BIOS第6角的时候,发现直连南桥的线断了。
重新接上,顺利修复。如果没
,那只能把BIOS拆了打阻值才能发现
重启
iOS

网友:
点赞,经验值得分享

网友:
这都能修好!支持一下

网友:
好像有主板点位图吧,拆下桥测量就行了

网友:
持之以恒的精神,必须点赞

网友:
跑线路真的是要搞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