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5700,不认卡

楼主(2025-03-17):
初始是全板无电,无1.8en.没看图纸还以为是这个u100发出的,直接把u100换了,不行,然后找图纸,把q1000拆掉,电压全有了,但是不认卡。这个q1000不能拆吗

网友A:
可以拆的 不认卡查供电 复位 时钟 和pcie总线第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拆的 不认卡查供电 复位 时钟 和pcie总线第一组

按道理q1000的2脚会被拉低。前面条件正常管子也没问题,不应该啊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神了,在b85上就能认卡,换其他主板不认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