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升级板载内存详细教程,其他型号可参考,申请加精

楼主(2025-03-18):
家里最大的那个说,这笔记本太卡了,是不是可以升级内存。为了满足她轻办公的需求,想想还是把这台老爷车的笔记本升级下吧。起初想的是直接升16g。但是这款13年的A1466最大只支持8g,网上也有升级16g的大神,需要修改biosspd信息,一个是对于修手机的我来说,这个知识盲区,网上也捡不到现成的修改好的bios bin文件,二一个是没有读写工具,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升级8g,对于这款老爷车8g够用了,低压u,就算升级到100g也没啥软用。
说干就干,找资料买内存,感谢这个大平台能找到这款机子的原理图点位图
下面就正式开始吧;
首先咱们先理论分析一下内存升级需要更改的识别电阻序列。
我这款机子用的是尔必达单颗1g4g内存颗粒,运气比较好,捡了拆机内存也是尔必达的单颗2g8g内存颗粒。
根据原理图的HL识别信号,找到对应识别电阻
        原4g内存信号是RAMCFG0HRAMCFG1HRAMCFG2LRAMCFG3L

对应识别电阻详细组合方式:
RAMCFG0H对应的是R1611100k电阻),L对应的是R2053(空)
RAMCFG1H对应的是R1635100k电阻),L对应的是R2052(空)
RAMCFG2H对应的是R1636(空),  L对应的是R205110k电阻)
        RAMCFG3H对应的是R1631(空),  L对应的是R205010k电阻)

        更换8g内存信号是RAMCFG0HRAMCFG1HRAMCFG2HRAMCFG3L

        对应识别电阻详细组合方式:
RAMCFG0H对应的是R1611100k电阻),L对应的是R2053(空)
RAMCFG1H对应的是R1635100k电阻),L对应的是R2052(空)
RAMCFG2H对应的是R1636100k电阻),  L对应的是R2051(空)
RAMCFG3H对应的是R1631(空),  L对应的是R205010k电阻)
对比一下,就是RAMCFG2这组需要变动,补上R1636100k电阻),去掉R205110k电阻)就完事儿。
为了方便找到电阻在相应点位图上做好标记:

理论分析完成,接下来就是实践了。
        第一步拆机:苹果的笔记本相对来说还是好拆的,但是拆的时候特别要注意那些软排线,不要漏拔了,一拉就断了。详细拆机过程就不放图片了。记住第一步先断电池。

第二步:拆除原内存颗粒:这里要注意的是风枪温度和风速一定要给够,笔记本板子大,升温慢,散热快,一定要时间长一点,不要用镊子硬拔,容易掉点,有些人怕背面cpu爆,我看了下这板子贼厚,多吹一会儿一点事儿没有,我是400度,80风差不多3分钟左右下完,然后焊盘处理干净。
第三步:上新内存颗粒,我买的拆机的没植过球,还得一颗颗植球。

第四步:干上她,这里注意焊油稍微多一点,我打的有点少,然后一个点比较重要,苹果的板子都没有对位线,一定要对准位置,别偏了。同样的400度,80旋风,一颗一颗干上去。

       干上去后的效果,还不错吧,干完后记得测量周边电容有没有短路。

第五步:更改识别电阻,这里没有拍照,根据上述理论直接补上补上R1636100k电阻),去掉R205110k电阻).
第六步:装机测试,完美,一次点亮

附上相关图纸和点位图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_13款air A1466 APPLE 820-3437-B图纸与点位图.zip

网友A:
高人呢,苹果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人呢,苹果电脑

是的啊,也是第一次尝试,希望有参考意义

网友B:
这么老的电脑 现在很少修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老的电脑 现在很少修到了,

确实老了,新的买不起,只能将就用了

网友C:
颗粒和人工贵过电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颗粒和人工贵过电脑。

颗粒60块,人工吗,忽略喽

网友:
技术不错,值得鼓励!!!

网友:
A1466这款已经修道吐了,这些年修过太多了,不用点图都能大致找到电阻位置

网友:
修手机的手工都厉害

网友D:
谢谢分享。楼主的分析和实践都写的很详细。这个机子内存升到8g,用着流畅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分享。楼主的分析和实践都写的很详细。这个机子内存升到8g,用着流畅了吗?

还行,比之前强点。

网友:
感谢经验分享,学习了。

网友:
很好很多,值得学习

网友:
4250U确实很拉垮,8G内存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