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人类设计的华南金牌主板

楼主(2025-03-18):
客户反映拆装内存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内存边角出打火冒烟,能触发,测量CPU的供电管也有波形,但就是不亮机,测量桥供电1.05正常,但1.5V桥供电升到1.9V,不知道是否桥也挂了,这个主板的桥供电运放安装在PCIE插槽下方,看来根本不打算给你维修。牛逼!

网友:
完全可以绞了去

网友:
实在不行也可以从下边加热拿下来

网友:
这个设计师脑子water了

网友:
的确是为了不让你修,要修的我只能暴力剪掉显卡插糟尾部。

网友:
遇到过这种主板  直接捡了尾部换的

网友:
PCB节约面积嘛,这种是尽量把主板做小,省钱。内存槽与pcie槽也太近了。

网友:
上锡炉轻松搞定

网友:
真的是反人类的设计

网友:
把插槽后面切了就是,不影响

网友:
插槽尾部可以拿下来再吹就可以了,比较麻烦

网友:
阑尾炎切除手术安排

网友:
拆显卡插槽 要不直接掰断尾巴

网友A:
都是年轻人设计的,如设计衣服一样,杂乱无章,我行我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年轻人设计的,如设计衣服一样,杂乱无章,我行我素

设计啥啊,都是抄的板子.

网友:
路过一看,属实好贴

网友:
剪了换x8  这板子也带不了什么高端显卡

网友:
不难的,上下加热,下面温度高一点,上面风枪230度就可以了,如果是低温锡更简单

网友:
工厂焊接和我们不一样。据说华南这种板坏了 垃圾佬都不愿收。说是和正规桥不一样

网友:
一次性主板。  创造GDP

网友:
剪了吧哈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