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程序损坏的底层逻辑分析?

楼主(2025-03-18):
BIOS是一个芯片,芯片用来装资料程序,在芯片没坏的前提下。
本身正常的资料程序,为何突然会坏呢?
必竟只是数据,不是很明白,有无人分析下底层逻辑。
只要你重刷新BIOS就好,用原来的不行,但是原来提也是一直用开的。无端坏的底层原因是什么呢
芯片
iOS
资料

网友:
坏就对了,不坏搞维修的吃什么喝什么
至于为何坏,管他呢,不重要

网友:
坏是因为这个芯片是可以写入的

网友:
硬盘是好的,系统不也一样会坏,你理解的bios在F12层面,但实际上的BIOS要远比你看到的,想想的复杂的多,并且也是处于交互状态,位置量发生偏移,就会导致BIOS功能失效,当然,这里说的底层,也是应用层,真正的底层是0/1,由电荷控制,能改变电荷的,只有电

网友:
不是只读的。内容会变化的

网友:
flash保存数据并不是很可靠。还有上电会有冲击,导致bios芯片误动作。

网友:
把程序看成是一种电信号 坏可以理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