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焊脚被暴力拉断了,怎样飞根线呢?

楼主(2025-03-18):
bios焊脚被暴力拉断了,怎样飞根线呢?

刚才把一个无法开机的主板bios拆下来用编程器刷了bios,拆的时候吹热风过了,把一个脚的焊盘拔了出来,铜线也断了,查了下是第8脚,定义是+V1P8A,应该是供电的,是不是从哪里飞个线过去呢?

焊盘现在是这样:

bios的定义:

主板上有关+V1P8A的供电:U18

网友:
您好,建议当地找个专业维修的看看!

网友:
拆BIOS芯片的时候,使用138度的低温锡过一次,这样吹的时间就少,不容易吹坏芯片,而且短时间就能拿下来,你这个铜皮扯开了,肯定是温度没够,硬拆下来的,电脑主板的引线很粗,应该可以随便飞线吧,既然都有图纸了,即使断到根部,也可以直接飞到供电芯片上

网友:
断掉的线都是明线,刮开连起来,绿漆固化,应该就可以,焊盘底下又没内板的线路。

网友A:
你这个维修技术员是水贴水出来的?

网友(点评):
对不起,见笑了,老是理论没有实践,马上开始实践了!

网友B:
你算维修人员么,实践技术够水,但是理论吧,你又懂得看图纸……从芯片底下飞根线的小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算维修人员么,实践技术够水,但是理论吧,你又懂得看图纸……从芯片底下飞根线的小问题。

你批评的对!
就是实践太少,其实是新人,不过看了不少理论正想马上实践呢!
我没开店,只想修下自己的10几台电脑呢。
正在实践,见笑了兄弟!

网友D:
线又没断出来,直接补绿油,压紧之后紫光灯,然后把针脚刮出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批评的对!
就是实践太少,其实是新人,不过看了不少理论正想马上实践呢!
我没开店,只想修下自己的10几台电脑呢。
正在实践,见笑了兄弟!

自己的电脑,不求美观直接飞线就行

网友:
这8脚断线还不简单?芯片焊上,飞到8脚上就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维修技术员是水贴水出来的?

这的多久才能到这个级别

网友:
这种水贴发出来评论区都在说你

网友:
水贴有被扣分的风险,下次别这样做了。

网友E:
可以,也让我们这些小白好好学下啊,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也让我们这些小白好好学下啊,遇到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

趁早转行吧,这还需要学?

网友:
这么简单还用问,不是干这行的吧

网友:
顺着焊条线不就行了

网友:
这么大根线不是随便飞么

网友:
这么粗的线不随便自己再造焊盘么

网友:
级别比我高好多,还是多动手吧一般飞线绿油再刮开当焊盘应该,你这个铜线还在可以做到完美

网友:
入行几天了?

网友:
这水平这操作,我徒弟零基础都做不到

网友:
飞个线,补上绿漆就好了

网友:
文科生是吧。

网友:
自己应该可以搞定。不然以后维修遇到更多难题

网友:
你找个维修笔记本的让他给你飞线就行啊

网友:
就近找个1.8v的电压飞线过来就行 手稳一点别搞短路了就行

网友:
怎么扯出来的?

网友:
說實話,你不只是新手維修技术是零,現在這問題其實基本上是初級維修第一、二步。大膽一點要有信心,交下學費先

网友:
绿油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么粗一根线还看不见啊

网友:
怀疑你在炸鱼...

网友:
把线抚平了,用绿油固定下就行了

网友:
可以的,长见识了

网友:
这不用飞线吧。

网友:
你动手就不觉得困难
相信自己啊,彦祖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又没断出来,直接补绿油,压紧之后紫光灯,然后把针脚刮出来就行了
你确定他知道啥是紫光灯

网友:
基本功都不会,按图索骥你倒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