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F322P Intel Core i5-8350U SR3L9

楼主(2025-03-18):
DELL  LA-F322P Intel Core i5-8350U SR3L9
全板打值,CPU VCC_SA VCC_CORE 0.004短路以外,
基它看似都正常,待机3 5V正常产生,1.05 1.0  1.8  1.2  2.5 0.6 待也都已产生。
接电调电源自动上电到0.054左右,不掉电。
BIOS刷过原厂,现像一样。

示波器测试:VCC_SA 产生瞬间掉电。
有几片这样的板,都是CPU坏的可能性大。

附:图纸,点位,BIOS 供大家共同分析。

Dell Latitude 7290 7390 7490 - LA-F322P.cad

7490 LA-F322.pdf

Dell 7290 7390 7490 System BIOS板号LA-F322P官网ME测试OK.7z

网友:
断开VCC_CORE  VCC_SA电感前级值恢复正常150多,后级CPU端依旧短路状态。

网友:
我用自创方法(自创烧机法):
可调电源调成1V电压给CPU强制供电,发现CPU电流0.9不到同时CPU也不发烫,不知道这个烧机法是否可行,但我测试过几个板好像作用不大。
也在正常板上面试过这个法,正常板差不大的电流能正常亮机,故障板CPU值偏低一点的板与正常值仅相差0.002-0.004,但电流只想差0.2-0.3左右。
有待各位高手验证。

网友:
通过这种烧机法,我个人认为CPU坏的可能性一半一半,你说CPU完全短路吧也不对,不发烫电流也不是特别大,你说CPU没坏吧,又不能正常工作且断开电感后电压能正常瞬间产生,因断开电感检测不到反馈电流及电压值故瞬间掉,这应该是正常的。
大家共同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