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p150g

楼主(2025-03-18):
机器不开机插拔电池能正常开机,用一段时间或者放一会就又不开机了,插拔电池恢复正常

网友:
不开机的时候别拔电池,按时序排查,先看RTC是否正常

网友:
我应该找的问题了,刚刚问了一下客户说是后边稍微用力放桌子上就保护不开机,结果发现一个电容炸了后盖黢黑,外星人的外壳有一部分没有包漆,用了放后碰到电容引起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