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10打印机单面正常,双面卡纸

楼主(2025-03-18):
HP410打印机打单面正常,打印双面的时候卡纸,卡在打印反面的时候,纸张走到搓纸轮的地方就卡住了,换了一个搓纸轮,当时好了,几天不用打印的时候还是卡,有遇到过的吗?

网友:
用湿巾擦一下搓纸轮,好用了,就是搓纸轮的问题,不好用,检查别的地方,最好拍个照片看看。

网友:
最好拍照,看纸平不平

网友:
解决了,是搓纸轮里面还隐藏着一组轮子,磨损平了,用刀划 了划好了,有点隐蔽,开始没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