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星人17 r4 掉电

楼主(2025-03-18):
版号LA-D751P 1.0  故障:上家刷了bios
接手后测量各阻止正常,触发电流上到0.95左右,反复3-4次,然后稳定在0.95 这时缺少内存供电,2.5 vccsa 以及cpu供电,触发瞬间s3/s5都是出来瞬间就掉,这瞬间内存供电及2.5都有出 有什么情况会导致s5瞬间掉电?求大师们指点迷津:liuhan:

网友:
这个掉电无非是:1,它们的后级短路,2,它们的后级反馈异常。3,转换电压场管控制极异常,导致它们后续电压发不出,从而反馈异常。
如果有示波器,可以用示波器快速看看掉电的电压是缓慢掉电,还是迅速掉电,迅速掉电一般是短路引起。
1,把转换电压的场管拆了。这样可以排除是否短路引起掉电。
2,可以测量g极控制管电压是否正常,避免发不出电压,检测不到电压反馈,掉电。
3,可以观察EN是否关闭,如果en不关闭,则大多上是后级短路问题,en关闭,则倒查en是哪控制的;或者是不是en至场管g极电路出问题,从而场管无法正常转换电压。

网友:
主板在坏了的情况下,S5就会瞬间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