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W J3160t主板问题

楼主(2025-03-18):
求助,JW J3160t主板问题,用夹子读取BIOS出现错,后面写入报错,拆掉芯片写入还是报错,换了个25芯片,程序写入成功,焊接上去开机无显示,有知道什么问题的吗,谢谢!!!

网友A(2025-06-14):
BIOS芯片 是1.8V的,你换了个3.3V的BIOS芯片 的原因

网友(2025-08-15):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 是1.8V的,你换了个3.3V的BIOS芯片 的原因

谢谢楼主的提醒,我是还在奇怪测试主板上面25芯片是1.8V,手头没有1.8V的芯片就没管了,tb买两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 是1.8V的,你换了个3.3V的BIOS芯片 的原因

楼主,还有一片一模一样的主板,有时能上电(没有显示),有时不上电,不上电,手摸CPU背面能上电,但还是没有显示,电压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