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耀x14笔记本不升压

楼主(2025-03-18):
今天接到一个笔记本一修,插电5伏不升压,感觉这次应该是能赚到,电流0.3a,2瓦左右,以为是小短路拆开机器,主板型号h98n,经过测量一个LDO稳压器ic发热,从料板上找到一个同样位置的,不同型号的换上电流到了0.5a!还是5v,感觉有点不妙,测量vout阻值5k,正常值应该在15以上,这个应该是通南桥的,马上接上2v烧鸡试一下,南桥发热   gg,荣耀的和华为的好难,换cpu成本高,先给顾客报一下价格吧

网友:
我昨天遇到一个荣耀 AMD的mos管击穿了,大短路,能升压20v但是不过公共点,换了管子不短路了还是。不开机。退机

网友:
华为的退机  包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