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H主板Q24第一脚电压只有3.17V是否正常?

楼主(2025-03-19):
问下技嘉B75M-D3H主板,开机跳针上面的Q24第一脚有氧化,测得电压3.17V,第三脚测得3.37V,第二脚是接地,但Q24第一脚其实与电源第九针紫色线相连,按道理是不是应测得是5V,这里面会不会有线路中间断了还是氧化导致只有3.17V

网友:
腐蚀,洗干净,上锡加焊。

网友:
b75这板子还有修的价值呀?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发帖

网友:
吹下来重新上锡

网友A:
1脚二极管,隔离5V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脚二极管,隔离5V了

隔离5V了就没法测到5V是吗?但1脚与电源的9针,也无法导通不知道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