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XPS15 9560使用中突然冒烟关机,请教大神这个怎么修?

楼主(2025-03-19):
前天打开笔记本XPS15玩了一会游戏,突然就听见啪的一声,然后冒烟关机了。拆开笔记本后盖查看了一下,发现是在硬盘边上的一个电感烧了。测试了一下附近的那颗电容短路。清理了电感周围再测也是一样短路,怀疑电容坏了,焊下来再测也是短路的。这种情况是不是电路板烧穿了?现在该怎么修?大神们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
使用中突然冒烟关机

网友A:
B+公共点短路烧零件吧,全板再打一下阻值,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的,没有就处理好黑掉的地方,补上电感跟电容,可能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公共点短路烧零件吧,全板再打一下阻值,看看还有没有短路的,没有就处理好黑掉的地方,补上电感跟电容, ...

现在电容焊下来了,那正负极还是短路的,但是往右边测大电感和对地就没有短路。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一级电路还好,烧下大概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容焊下来了,那正负极还是短路的,但是往右边测大电感和对地就没有短路。可能是什么原因?

5v烧鸡试试看

网友:
怎么烧法?没有烧过!

网友C:
刮开吧,最上面一层是供电,下面是地,没有分开也会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刮开吧,最上面一层是供电,下面是地,没有分开也会短路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