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F312P R2.0 CPU I5 7300U 不开机

楼主(2025-03-19):
DELL LA-F312P R2.0 CPU I5 7300U 不开机

1.打值没有发现短路点,接可调电源待机0.008
2.按开机键无反应,测待机电压都正常。
3.测32.768有电压无波形,用放大镜仔细一看,
表面的破损,在另外一台LA-F322P料板上面拆一个装上
接电电流一路小跑,但电流跳变到0.48几后就瞬间掉电,
在这过程中全板除集显电压以外,其它电压全部正常产生。
PLT_RST#也已产生,按时序走应该是已经跑码,装不装内存
电流有明显区别,初步判断应该已经跑码。
4.在网上找个BIOS刷上一样的现像,看来还是硬件方面原因。
5.于是接TYPE-C接口试一下,意外的是直接跳变多次后亮机。
6.进PE测试一切正常。

这时才想到是没有原装电源的原因。
附:图纸 点位  BIOS

GD25Q80_LA-F312P R1.0 UT6.BIN

GD25Q128B@WSON8_LA-F312P R1.0 原机.BIN

GD25Q128B@WSON8_原机数据 LA-F322P R1.0 -2.BIN

GD25Q128B@WSON8_原机数据 LA-F322P R1.0 .BIN

Dell Latitude 7390 (i5 8250u) LA-F312P.pdf

Dell Latitude 7390 (i5 8250u) LA-F312P.cad

网友:
晶振怎么会坏破裂呢

网友:
百年不遇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