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466不开机、黄灯不变绿不认充电器、键盘和触控板失效的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25-03-19):
          2018年的A1466,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是不能开机,拆开看主板号820-00165-A,搜索总结了之前很多大佬前辈们对这款板子的维修经验,按图索骥,很快锁定U7090的PP3V42_G3H,3.425V电压不稳定偏高,有时超过3.7V以上,仔细拆R7095(348K)、R7096(200k)认真测量阻值,一时没发现阻值异常,但觉得原机这组分压电阻阻值过高,封装又那么小,一点灰尘污染稍微受潮什么的可能很容易导致分压值不稳,于是用大一点的0603封装,并按原比例稍微计算一下,把R7095改成100K,R7096改成56K,装上去实测PP3V42_G3H得3.48V,能开机了,但是一定要插充电器才能开机,而充电器黄灯不变绿,不认充电器不能充电。

故障三,充电器黄灯不变绿,不认充电器:
            查充电小板,发现小板与J7000连接的3根GND线其中一根与GND时通时不通,查外观找不到哪里断,可能是在内层有有裂纹导致,直接在针脚处连锡处理后,问题照旧。
           接着测SYS_ONEWIRE线,电压是有的,可是我示波器坏了,加上也不了解这个信号正常的波形是怎么样的,只能硬追到U5000,孤立测量U5000的SYS_ONEWIRE对地电阻有阻值,貌似正常范围。犹豫要不要买这个SMC之前,先对它做了2次回流补焊,问题照旧。
           决定某宝购买刷好程序植好锡珠的SMC(本小白资源贫乏经营不足,空白片可不敢买,植株经验也少,只会用全自动的小回流焊炉子)。

           SMC寄来后准备装机时,我发现有点小悲剧了,我吹拆SMC的时候忘记画定位线了!这个PCB上SMC位无任何焊接定位丝印,只能硬着头皮左右上下各种瞄来瞄去看锡珠位置去定位,心里慌得一笔的....按着芯片左移右右移时,忽然间觉得,完全可以凭手指的感觉,在全部锡珠与焊盘对准时的摩擦力区别,有个位置感觉是对正了会完全不同的! 心情一下子暗喜, 赶紧把BGA焊膏涂得多一点,再仔细凭摩擦力手感对位后,BGA焊膏的粘力足够我稳定地把整块板子送入小型回流焊炉子里了。

     包好隔热板和铝箔,送入炉中“修炼”.....

     入炉之前,问清楚某宝店家,给我的那片SMC,他们植的锡株是什么型号的?他们回答说不知道,说没必要问这个也没必要用SMT炉,都是拿风枪直接吹就好了;我说我习惯用SMT炉,那至少你告诉我是高温还是中温锡,是无铅还是有铅?他说确定是中温有铅,那就好办了,炉曲线直接选择中温有铅,开动!

    出炉后,清理什么的,上电试机,小绿灯总算亮起来了!

      至此顺利搞定收工!

网友:
啊,故障二这段文字怎么被什么吞了?

网友:
                           故障二,MAC下键盘失效:
       能开机之后,检查发现,键盘进入苹果系统后失灵,只能外挂插USB键盘使用,此时告知客户,与他讨论还有后续故障,还需要时间进一步维修,估算故障全部修复报价大约在400-500元左右,如果只修到现在这个状态不打算修了,收费150元,让他考虑一下是不是继续修还是到此为止。(因为客户曾说过只要能开机取出重要数据资料,可能就淘汰扔掉这机子不修了)。
      客户嫌完全修复报价太高,把机子拿了回去,但过了两天又拿回来说想完全修复。

      继续修,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修键盘问题,预先搜索总结到这个问题的经验是因为在登录MAC系统之前,这键盘是以USB口通信工作的,MAC后是以SPI口工作。根据J4800排线定义,拆下触控板上的键盘总控制小板,测量小板这边对应的SPI口,发现以下端口已经完全击穿:TPAD_SPI_MISO_R、TPAD_SPI_CLK_R、TPAD_WAKE_L、TPAD_SPI_MOSI_R,在小板上没发现SPI口接有ESD之类的端口静电保护器件,看来想节约成本修它是修不好的了,只好某宝采购了整个触控板更换后,键盘这个怪问题解决。

网友:
谢谢大神的分享,不过修机想要提高效率还是使用热风枪拆装小芯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