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LA-321P R1.0 CPU Intel Core i5-8350U SR3L9 不显示

楼主(2025-03-19):
DELL    LA-321P R1.0  CPU Intel Core i5-8350U SR3L9 不显示
1.打值无明显短路,目测TYPC-C接口被拆除。
2.接可调电源待机电流正常,自动上电电流跳变到0.52几然后掉电到待机0.022左右。

3。测电压都已产生,在网上找几个BIOS刷上也一样,有一个写着原厂的但刷上去不开机。
3.在另外一块板LA-F321P R3.0读出后刷上去故障现像一样不变化。
4.用原装电源试过也是一样。
研究中……
附:图纸与点位 BIOS

Dell Latitude 7390 (i5 8250u) LA-F312P.pdf

Dell Latitude 7390 (i5 8250u) LA-F312P.cad

LA-F321P R3.0原机 UT6.BIN

LA-F321P R3.0原机 UC5.BIN

LA-F321P R2.0 TB版.BIN

网友:
LA-F321P R1.0

网友:
屏供电都已经产生 ,用的也是原装电源,还是不显示

网友:
公共点处PL901后端捕获的瞬间波形

网友:
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内存排组数据波

网友:
QC2  1 4 3 6脚波形都正常,说明在正常传送数据及时钟信息

网友:
抓到内存,看下内存数据线有无数据波,看下跑不过内存还是跑过内存掉电,内存条件是否满足,内存复位正常与否

网友:
别研究了,整张板子没有啥,除了ec,就剩CPU了,换个U

网友:
路过一看,属实好贴

网友A:
哥们,你这个可调电源带短路保护吗,烧机不设置限流最大a数烧的吗,想买个10a的

网友:
疑难接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这个可调电源带短路保护吗,烧机不设置限流最大a数烧的吗,想买个10a的

烧到渣都不剩!

网友:
楼主检查出来了吗

网友(2025-06-13):
引用 网友B:
烧到渣都不剩!

短路不会烧电源,带过流短路保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