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屏蔽板载WIFI模块

楼主(2025-03-19):
联想屏蔽板载WIFI模块,断供电VCC3WLAN不知道可不可行?
请教有搞过的大神……

网友:
BGA吹下来不行吗?

网友A:
新机器还要保修的呢

网友:
要保修你还敢动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机器还要保修的呢

特殊机器找厂家定制方案就好了

网友:
把开启和供电断掉

网友B:
可以断掉供电就行 测试过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断掉供电就行 测试过几个

嗯嗯,看来还得试一下 13代U

网友:
我都是扔掉了,保密单位

网友C:
BIOS里面关了,, 在设个BIOS密码,只有你知道不好吗?

网友D:
保修的直接bios设置就好了,不用搞这么复杂,安装楼上的,如果不想要别人动,就设置密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修的直接bios设置就好了,不用搞这么复杂,安装楼上的,如果不想要别人动,就设置密码

MAC地址还会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保修的直接bios设置就好了,不用搞这么复杂,安装楼上的,如果不想要别人动,就设置密码

???,你bios里面禁用了,开机进入系统里面就没有WiFi这个设备了啊,还哪来的mac地址

网友:
断掉供电应该可以

网友E:
数据总线划断一条就OK了,

网友:
路过一看,属实好贴

网友:
断这个干什么 学习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bios里面禁用了,开机进入系统里面就没有WiFi这个设备了啊,还哪来的mac地址

人家单位有专业设备测出MAC地址,不然这么简单禁用就不会找来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数据总线划断一条就OK了,

ULTRA7 新机不好找数据线,只能割3伏供电了(没有电阻可拆)

网友:
拆供电不行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C:
BIOS里面关了,, 在设个BIOS密码,只有你知道不好吗?

不行,过不了保密单位的安全检测,只能物理拆除,还要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过不了保密单位的安全检测,只能物理拆除,还要重装系统,

没错,拆下WLAN模块会出BITLOCKER

网友:
拆了网卡直接卖二手吧,动了主板不给保修呀,要是插拔式的还好

网友:
我们都是插拔式的,去掉即可